请问怎么做等长?间距怎么设置

楼主(2019-09-20):
第一次做等长线处理,不熟练,在网上也看了各类教程,但实际画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能请各位大神帮我指出图中的问题点吗?万分感谢,如果有具体的指导建议就更完美了!

网友:
关于等长线论坛资料很多哦

网友:
您这个差分线吗,如果是建议另一根不要打过孔,对信号的质量是有影响的,

网友:
    你这个等长饶山的做法不对,这类的,差分线做法也不对呀,为什么差分使用的VIA数不一样?  饶山的大小也不对,这个山的折角太直了,接近直角了,对信号质量影响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