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程序下载不进去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9-09-20):
    51单片机程序下载不进去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1 你看下载线,好着没
2 下载软件串口选对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看下载线,好着没
    2 下载软件串口选对着吗

前几天还用了,今天就不行了

楼主:
    谢谢大神们
    好了,线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