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linux 子网掩码设置问题,还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9-09-20):
ARM linux 的网络配置如下:
ip:192.168.1.163
bacst:192.168.1.255
mask:255.255.255.0
Destination Gateway Genmask Flags Metric Ref Use Iface
default 192.168.1.1 0.0.0.0 UG 0 0 0 eth0
192.168.1.0 * 255.255.255.0 U 0 0 0 eth0

            pc 的网络配置
            ip:192.168.1.16
            mask: 255.255.255.0
            arm 与 pc 能相互ping通

            随后arm输入以下指令
            ifconfig eth0 netmask 255.255.255.224
            arm Linux的网络配置自动变成如下:
            ip:192.168.1.163
            bacst:192.168.1.191
            mask:255.255.255.224
            Destination     Gateway         Genmask         Flags Metric Ref    Use Iface
            192.168.1.160   *               255.255.255.224 U     0      0        0 eth0
            默认网关不见了。

            随后arm ping pc端
            # ping 192.168.1.16
            PING 192.168.1.16 (192.168.1.16): 56 data bytes
            ping: sendto: Network is unreachable

            我想请教下:
            1、如上设置,arm怎么会ping不通pc
            2、修改子网掩码有什么特定的注意的吗

            最后:
            祝路过的朋友节节高升~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从下面几点着手:
1、确认一下网线有没有问题
2、把网关设置一致,确认一下是否是网关不一致造成的
3、重启一下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