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操作可以保留这个工程里面的srio核的原始设置?

楼主(2019-09-20):
同事的工程,发给我后在同一版本的ISE打开后
在综合时出现 0x02ca290 地址的内存不能为read的错误
请教大家,我需要重新把srio生成一下吗?
请问如何操作可以保留这个工程里面的srio核的原始设置?感谢!

网友:
    应该不需要的,还是试试咯。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软件问题,我是重新安装软件解决的,当然应该还有其他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