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blaze定时器不能产生中断怎么办?

楼主(2019-09-20):
microblaze定时器不能产生中断怎么办?

按照官方帮助文档上的教程写的,调试时定时器确实溢出了,但没有执行中断处理函数。在XPS中BUS InteRFace界面下,microblaze_0下的INTERRUPT 为 NO Connection。
/***************************** Include Files *********************************/
#include "xparameters.h"
#include "xtmrctr.h"
#include "xil_exception.h"
#include "xgpio.h"

#include "xintc.h"
#include <stdio.h>
/************************** Constant Definitions *****************************/
#define P1_ID XPAR_GPIO_1_DEVICE_ID
#define P1_DIRECTION 0x00   /*P1八个端口的方向*/
#define P1_ID  XPAR_P1_BUS_DEVICE_ID
#define LED_CHANNEL 1         //我们在用BSB添加GPIO时用的是1号通道
#define INTC_DEVICE_ID                XPAR_INTC_0_DEVICE_ID//中断控制器ID
#define TMRCTR_DEVICE_ID        XPAR_XPS_TIMER_0_DEVICE_ID //定时器设备ID
#define TMRCTR_INTERRUPT_ID        XPAR_INTC_0_TMRCTR_0_VEC_ID  //定时器中断向量
#define TIMER_CNTR_0         0 //每个设备中有两个定时计数器,我们用的是定时/计数器0
#define INTC                XIntc
#define INTC_HANDLER        XIntc_InterruptHandler

#define RESET_VALUE         0x0001   //16位定时器,50M的时钟
/************************** Function Prototypes ******************************/

int TmrCtrIntrExample(INTC* IntcInstancePtr, XTmrCtr* InstancePtr, u16 DeviceId,
                u16 IntrId, u8 TmrCtrNumber);
//把定时器连接到中断控制器上,开启中断
static int TmrCtrSetupIntrSystem(INTC* IntcInstancePtr, XTmrCtr* InstancePtr,
                u16 DeviceId, u16 IntrId, u8 TmrCtrNumber);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TimerCounterHandler(void *CallBackRef, u8 TmrCtrNumber);
void TmrCtrDisableIntr(INTC* IntcInstancePtr, u16 IntrId);
/************************** Variable Definitions *****************************/
XGpio P1;
INTC InterruptController; /* 中断控制器的实例 */
XTmrCtr TimerCounterInst; /*定时计数器的实例*/
volatile int TimerExpired; //溢出次数
int main(void
        int Status;
        //初始化P1
        Status = XGpio_Initialize(&P1, P1_ID);
        if (Status != XST_SUCCESS) {
                return XST_FAILURE;

        XGpio_SetDataDirection(&P1, LED_CHANNEL, P1_DIRECTION);
        XGpio_DiscreteWrite(&P1, LED_CHANNEL, 0xaa);

        Status = TmrCtrIntrExample(&InterruptController, &TimerCounterInst,
                        TMRCTR_DEVICE_ID, TMRCTR_INTERRUPT_ID, TIMER_CNTR_0);
        if (Status != XST_SUCCESS
                return XST_FAILURE;
        }
        return XST_SUCCESS;
}
int TmrCtrIntrExample(INTC* IntcInstancePtr, XTmrCtr* TmrCtrInstancePtr,
                u16 DeviceId, u16 IntrId, u8 TmrCtrNumber) {
        int Status;
        int LastTimerExpired = 0;
        int temp=0;
        Status = XTmrCtr_Initialize(TmrCtrInstancePtr, DeviceId);
        if (Status != XST_SUCCESS) {
                return XST_FAILURE;

        Status = XTmrCtr_SelfTest(TmrCtrInstancePtr, TmrCtrNumber);
        if (Status != XST_SUCCESS) {
                return XST_FAILURE;
        }
        Status = TmrCtrSetupIntrSystem(IntcInstancePtr, TmrCtrInstancePtr, DeviceId,
                        IntrId, TmrCtrNumber);
        if (Status != XST_SUCCESS
                return XST_FAILURE;
        }
        XTmrCtr_SetHandler(TmrCtrInstancePtr, TimerCounterHandler,
                        TmrCtrInstancePtr);
        XTmrCtr_SetOptions(TmrCtrInstancePtr, TmrCtrNumber,
                        XTC_INT_MODE_OPTION | XTC_AUTO_RELOAD_OPTION);
        XTmrCtr_SetResetValue(TmrCtrInstancePtr, TmrCtrNumber, RESET_VALUE);
        XTmrCtr_Start(TmrCtrInstancePtr, TmrCtrNumber);
        while (1) {
                while (TimerExpired == LastTimerExpired) {
                        temp=XTmrCtr_IsExpired(TmrCtrInstancePtr, TmrCtrNumber);

                LastTimerExpired = TimerExpired;
                if (TimerExpired == 3) {
                        XTmrCtr_Stop(TmrCtrInstancePtr, TmrCtrNumber);
                        break;
                }

        TmrCtrDisableIntr(IntcInstancePtr, DeviceId);
        return XST_SUCCESS;
}
void TimerCounterHandler(void *CallBackRef, u8 TmrCtrNumber) {
        XTmrCtr *InstancePtr = (XTmrCtr *) CallBackRef;
        XGpio_DiscreteWrite(&P1, LED_CHANNEL, 0xff);
        if (XTmrCtr_IsExpired(InstancePtr, TmrCtrNumber)) {
                TimerExpired++;
                if (TimerExpired == 1000) {
                        XTmrCtr_SetOptions(InstancePtr, TmrCtrNumber, 0);

static int TmrCtrSetupIntrSystem(INTC* IntcInstancePtr,
                XTmrCtr* TmrCtrInstancePtr, u16 DeviceId, u16 IntrId, u8 TmrCtrNumber) {
        int Status;

        Status = XIntc_Initialize(IntcInstancePtr, INTC_DEVICE_ID);
        if (Status != XST_SUCCESS
                return XST_FAILURE;
        }
        Status = XIntc_Connect(IntcInstancePtr, IntrId,
                        (XInterruptHandler) XTmrCtr_InterruptHandler,
                        (void *) TmrCtrInstancePtr);
        if (Status != XST_SUCCESS) {
                return XST_FAILURE;
        }
        Status = XIntc_Start(IntcInstancePtr, XIN_REAL_MODE);
        if (Status != XST_SUCCESS
                return XST_FAILURE;

        XIntc_Enable(IntcInstancePtr, IntrId);

        Xil_ExceptionInit();
        Xil_ExceptionRegisterHandler(XIL_EXCEPTION_ID_INT,
                        (Xil_ExceptionHandler) INTC_HANDLER, IntcInstancePtr);
        Xil_ExceptionEnable();
        return XST_SUCCESS;
}
void TmrCtrDisableIntr(INTC* IntcInstancePtr, u16 IntrId)
{
        XIntc_Disable(IntcInstancePtr, IntrId);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