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非射频工程师,只是工作偶尔接触到射频,近期项目在做带外抑制设计时,出现一....

楼主(2019-09-20):
     本人非射频工程师,只是工作偶尔接触到射频,近期项目在做带外抑制设计时,出现一个问题,太奇怪了,特请教如下。

1.  发射功率测量,本人的发射机为1615.68±4.08Mhz,扩频调制,功放为10W,我在频谱仪设置中心频率1615.68Mhz,SPAN:100Mhz,使用Trace的Max Hold测试,Peak值为38.3dBm,此时,我看了RBW为atuo,值为910K,尝试手动改了RBW为100K,则peak值会变,我现在的疑问是我的发射机功率是38.3dBm吗?为什么RBW自动为910K哪?RBW为atuo时,是否意味着测试结果就是真实准确的,之前公司所有人都没有怀疑过这一点,我是外行,所以才提出来,可能很简单的问题。

2. 如果我想准确的测量发射机的发射功率是使用Peak测试,还是使用带内能量的方式测试(安捷伦信号源有带内能量的选项),peak测试和带内能量不一样,差3db,这个怎么理解,到底哪种方式更加接近真实功率哪?

网友:
如果是单音信号,看最大点既是发射功率,如果是调制后的包络信号,要看带内的信号功率,你看的应该是包络,RBW不一样,测得当然不一样

网友:
峰值功率和均值功率的对比关系,

网友:
比如正弦波。峰值功率和有效功率就相差3dB。

所以,在终端协议测试协议中,对指标测量都严格规定了仪表的各项设置。 你可以检查对应的测试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