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M的定义是测量信号与标准信号的差值,是一个矢量。可是它的单位又是dB。这是为什...

楼主(2019-09-20):
EVM的定义是测量信号与标准信号的差值,是一个矢量。可是它的单位又是dB。这是为什么呢?麻烦大神科普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EVM (dB) = 10 log (Perror/Pref)

EVM (%) = √(Perror/Pref) x 100

要用功率来做比较

网友:
    取了一个对数,跟%是一样的。

网友:
    dB 是功率增益的单位,表示一个相对值,当计A的功率比B大或小多少时, 用10*lg(a/b)表示。如A的功率比B的大一倍,那么10*lg2=3db。

    dBm表达功率的绝对值,。=10*lg(P/1mw).
如P=10W, =10*lg10000=40dBm.

正如你说的EVM的定义是测量信号与标准信号的差值,应该就能理解他的单位为什么为DB了。

网友:
    EVMdb=20*log(EVM%)。

网友:
    为什么系数是20而不是10呢?

网友:
通常是10*lg的,具体的同后面使用的量类型有关。dB是B
的1/10,乘以10是单位的转换。

dB是一个相对的量。在具体使用上,有的时候也会出绝对的量的,如dBm,dBV,dBuV等。

    dB在功率上使用最普遍。
dB = 10 log (P1/P2)= 20 log (V1 / V2)(P代表功率,V代表电压)

网友:
    DB是比例,%也是比例。

网友:
    取了个对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