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频谱仪看单音,span为0时,看不到正弦波怎么办?

楼主(2019-09-20):
使用频谱仪看单音,span为0时,看不到正弦波怎么办?

网友:
频谱仪看单频的,是一个单一的频点,因为频谱仪是频域的
如果要看正弦波,需要用示波器

网友:
    你在做频谱仪测试的时候是否把频谱仪的频率和这个单音信号的频率设置成一样的了??

网友:
    频谱仪还没有强,实际上能看到的是载波的调制包络信号,调幅信号。

网友A:
    频谱仪看到的是频谱,也就是频域。如果想看到正弦波,建议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谱仪看到的是频谱,也就是频域。如果想看到正弦波,建议用示波器。

网友:
    频谱仪SPAN设为0时,单音信号是一根平的线,的确是看不到正弦波,你观察是正确的。
这个就是频谱仪和示波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