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版本铺设铜皮时对应层问题

楼主(2019-09-20):
VX版本铺设铜皮时,铜皮所在层对应的是上次铺设的层,怎么解决?

网友A:
能说详细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详细一点吗

就是在做pcb设计的时候,铺设铜皮时,比如第一次在TOP层铺着,第二次你想在bottom层铺设铜皮时,会发现绘制的铜皮继续保留在top层,需要手动改到bottom层

网友:
层有没有改到bottom层

网友:
层如果没有改到bottom层的话!会默认在top

网友:
如果是在top层给bottom层覆铜!得在属性中改层即可

网友B:
选中铜皮,属性可以里修改铜皮的在几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中铜皮,属性可以里修改铜皮的在几层

也可以在画之前先选好层哦。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只能手动改,记得EXpention是可以直接铺到哪层就在哪层的,vx不行的

网友:
如果想在什层铺铜!首先切换到要铺铜的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