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CI 8-40M测试不过怎么整改?

楼主(2019-09-20):
请问BCI 8-40M测试不过怎么整改?9 r' M- q3 e, N! b0 ^

网友:
看你是啥了,can出问题的话可以加个光桥。

网友:
你是夹在什么线上的,什么产品,电流注入方向是什么样的?一般如果是单端的信号线可以在线上磁珠,位置在注入探头之后,注意选型的时候频率曲线最好在8-40MHz左右时阻抗最大,如果是电源线和差分信号线,一般推荐加共模电感,注意选型时的频率阻抗曲线,如果是电源线,电流必须考虑。

网友:
单独拿电流钳夹在peps信号线和电源线的结果如何?先要确定是哪些线有影响?再有针对性去做对策,阻抗对应的频率曲线一定要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