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一款产品做EMC辐射骚扰测试有几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9-20):
公司一款产品做EMC辐射骚扰测试,在特点频点发现是接手柄的线缆的辐射发射造成超过标准限制,因为把手柄加整个线缆去掉的时候就明显没有这几个频点的超标了。
那么问题来了,因为最近看了差模和共模的概念,有点迷糊,我的理解是:

1:这个问题应该是线缆上面的共模辐射导致超标。不知道理解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差模电流造成的?

2:如果整改,我的思路是,和这个手柄相连的所有的PCB布线在主板上要处理好,所有的线要就近参考相邻层的GND,且不能跨分割。

3: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要不要再进手柄线的connector处,每根信号线都加电容呢?或者加一些滤波?

以上三个疑问麻烦大神能够提供一点思想法?非常感谢。

网友:
    1,共模信号只是差模信号的副产物而已,有用的信号基本都是以差模的方式来传输。线缆会形成发射只是被当成发射天线了而已。
    2,PCB处理好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PCB上器件布局,信号线环路处理,地和电源分割处理做得更好一点都能有效降低发射水平,这一部分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
    3,在信号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在CONNECTOR处放置低通滤波电路能有效抑制无用的信号发射,破坏线材的天线效用。如果PCB地上的发射电平相对较低的话收效会比较大,否则效果有限。

网友:
    可以用磁珠与低通滤波电容组合在滤除无用信号,其他的同意楼上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可以考虑在手柄电线上加上两个磁 环试测一下,应该会有效果的!

网友:
    线具有天线功效,屏蔽即可。

网友:
    多试验,用频谱仪探测辐射信号来源,是单支还是包络?

网友:
    HDMI的问题可以在输出的信号线上加共模磁珠,共模电感,来处理,还有HDMI 供电电源的滤波问题。

网友:
    线缆可以充当天线的功能,可以尝试在线缆上缠绕磁环的方式进行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