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一份原理图

楼主(2019-09-20):
看懂原理图的基础是不是应该把大学的模电与电路都弄得特别透彻呢,拿到一份原理图无从下手,查完手册还是不懂

网友A:
    能熟悉大学的模电与电路,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B:
    先看电源、再看关键信号,最后再模块化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熟悉大学的模电与电路,就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还不太熟悉,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电源、再看关键信号,最后再模块化细看。

    谢谢

网友C:
    最基础的元器件的作用你是首先必须要掌握的,其次是它们的应用电路,之后再说线路!

网友D:
    电子线路 数字电路 弄熟 就可以混到三四成了

网友:
    樓主真是佛心~讓我受益良多

网友E:
    还有一些东西是书上没有的,经验

网友F:
    先要了解电路的功能,从实现的功能分析电路各个模块  就可以了     如果想从模块分析功能,需要掌握基本的电路单元,然后总的分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基础的元器件的作用你是首先必须要掌握的,其次是它们的应用电路,之后再说线路!

嗯,现在寻思在空闲的时间学学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些东西是书上没有的,经验

对对对,现在就发现了,有很多东西这么用就是靠经验。只能慢慢积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线路 数字电路 弄熟 就可以混到三四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要了解电路的功能,从实现的功能分析电路各个模块  就可以了     如果想从模块分析功能,需要掌握基本的 ...

谢谢

网友:
熟悉各个器件的功能和它们每个管脚的功能,基本就能看懂一份原理图

网友:
有逻辑框图就方便看了

网友:
    芯片信息,以及常用器件三极管等特性熟悉了就看得懂了

网友:
    要看懂原理图,除了应知应会以外,还要对图中所列的芯片的功能要熟悉才行。最好还要了解图本身的设计意图,都是有助于读懂原理图的。

网友:
    是模块化分析,功能化分析。

网友:
如有不对的地方,还望批评指正。如果是MCU的原理图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模块化很明显,电源部分,时钟部分,主控及其周围电路,各个模块及其周围电路,着重需要注意的是引脚之间的连接,对于程序编写很重要,特别是一些有复用功能的IO,这需要结合芯片手册来看。

网友:
    电源信号线路经验缺一不可

网友:
    如果是模拟电路的话,需要对于模电以及以模电为基础展开的电路理论有掌握。我所知道的就是平时多积累,很多电路模型会遇到,但是书上课堂都不会提及。

网友:
    棕红黑银棕,应该是1.2欧吧,为啥我测的是12欧

网友:
    多讀 SPEC ~ 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