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输出的12v开关电源。

楼主(2019-09-20):
一个无输出的12v开关电源,保险管好开关管ds极间的阻尼二极管好,1脚用的光电耦合器,2脚接地,3脚接的电流保护,用外接16v电源有5v基准电压,然后在通上市电灯泡常亮,光耦,tl431,启动电阻100k,启动电容都已经换了,但就是不出5v基准电压,请教大神是哪里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MOS管坏了?外接16V的时候,MOS管驱动波形什么样子?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你的IC的Vcc电压是多少?只要供电正常,IC启动后,VREF就会有的,现在没有,就是IC没有工作。

网友:
    芯片7脚电源VCC启动时跳变,没有足够的能量补充其完成启动;查辅助绕组供电;查输出;使VCC有能量补充。

网友:
    变压器坏了,或者是输出整流部分坏了,或者MOS坏了,或者吸收部分坏了,灯常亮,第一步就应该先判断下是初级坏了还是次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