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连续模式和断续模式。

楼主(2019-09-20):
有个疑问,翻阅的资料上讲到在设计开关电源的时候,连续模式和断续模式的设计公式是不一样的。那我设计开关电源,当轻载的时候工作在断续模式,重载的时候工作在连续模式,这样我该使用哪套设计公式呢,求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一般的开关电源,也是设计在轻载DCM,重载CCM,一般是以最重载CCM来设计的,轻载的时候就会自动进入DCM。

网友:
    首先确定DCM与CCM的临界点BCM在什么载,然后用DCM的计算公式算出△Ipk,然后再到满载用CCM的公式算出Ipk1与Ipk2,再算出L,接着是Np。

网友:
    飞速赶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