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选择5G模式,并在Windows机器上仿真示例设计时,它无法完成仿真。 不知道什么...

楼主(2019-09-20):
当我选择5G模式,并在Windows机器上仿真示例设计时,它无法完成仿真。
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我之前也遇到过,人家给的说法是: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生成仅5G仿真示例设计时会发生此问题。  用户可以使用Linux机器来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