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可以分享一下使用与SGE的launch_runs命令的示例

楼主(2019-09-20):
哪位大神可以分享一下使用与SGE的launch_runs命令的示例?谢谢啦

网友:
使用SGE启动运行:
在SGE上运行Vivado就像在LSF上运行一样简单。
您需要确保专门使用qsub命令。
以下Tcl命令将使用管理员提供的基本qsub在SGE上启动作业。
launch_run synth_1 -sge qsub
根据SGE群集的设置方式,需要添加不同的交换机。
更复杂系统的一个例子如下:
Launch_run synth_1 -sge qsub -cwd -S / bin / bash
该命令执行以下操作:
  • -cwd告诉SGE在当前目录中运行测试。如果未使用此选项,则会将脚本复制到jobs脚本目录,并由于错过文件而返回错误。
  • -S / bin / bash告诉SGE会话需要使用bash并将脚本作为bash脚本运行

请注意:请与您的SGE管理员联系,以确定是否需要其他交换机,例如-q(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