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AC输入844开关电源波形打嗝不连续怎么办?

楼主(2019-09-20):
高压输入双管反激,AC380V,输出24V, 3844控制供电用的直流稳压电源,反馈供电绕组已经取消,当输入电压慢慢上升,输出端刚要缩减脉宽,进入反馈稳压状态的时候,占空比还没看到变窄,直接变成了打嗝状态,一段一段的,开通几个周期后 停止,然后又开通几个周期,从空载到满载都是这个效果,电路稳压效果也不好,电路反馈主要参数如下图。感觉都是很经典的电路挺简单的,却怎么都调试不出来。如下图。请教主要是反馈增益不合适还是其他什么,  调试一周了,参数换了无数组,所以增大点,减小点,去掉某个元器件的回答就不用说了,基本都试过了。主要从原理上帮我出出主意吧,增益,环路出在哪里,麻烦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下。
1、主要反馈参数

2、黄色一段一段的,不连续

按说正常工作带一点轻载波形应该如下是均匀连续的

请教不连续的原因是什么, 以前也调试过这种电路,这次死活调不出来,请教啊经过试验,3844加补偿电容后有改善, 3844运放反馈电阻150K改小点,最小试验过20K会改善,但是再小就不能用了,以前104、100K反馈RC是经典组合这次却不灵了,感觉不正常。 频率设计值是100KHz。最低试验过50KHz。有改善 但是波形扔不太好。

网友:
    首先保证IC供电,然后是 假负载,环路。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由于你对384X系列不熟悉造成的,384X调的多了你才能熟悉它,你频率100K ,大把的芯片都可以用,干嘛还选个不好调的IC,你3 ,4 脚间加补偿如下图:Q5  R15  C18 , 如果还不行,在这基础上继续调你的环路。’

网友:
    如果供电没问题,多半是反馈回路的某个器件(431/817)没有工作在线性区,这时靠调节补偿参数是没用的,自己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参数还有很多不是很匹配的地方,你按照我说的改一下试试
    1、R27短接,R31改成2K
    2、C32直接并联在R31上
3、R23、R28改成10K
 4、C29改成102以下。
5、C34去掉。
    最大的问题应该再C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