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电路图,有三个疑问,请各路大神帮忙

楼主(2019-09-20):
EDA365-电子硬件设计交流群

运放的电路图,有三个疑问,群里的朋友帮忙分析下,1.输入端R6的作用,典型电路都是直接接的,与放大倍数无关吧.2正端的VCC提供的是VCC/2,这个作用是什么,计算出来叠加非常大的一个直流偏压,什么地方计算错误了吗?3.电源上的低通滤波,会导致输出的电压范围降低吧,比如原来输出对轨,这样接是不是就不是轨对轨了,谢谢

网友:
    R6对放大倍数没影响;同相端的VCC/2与VINDC一起提供一个直流偏置,此电路应该分为直流与交流两部分计算;电源的低通滤波仅仅是为了滤除高频干扰而已。

网友A:
1.输入端R6的作用与放大倍数无关,让VIN—DC有负载,增加其稳定性
2正端的VCC提供的是VCC/2,这个是与VIN—DC一起作用,调节输出端直流偏置
3.电源上的电阻有压降,导致输出的电压范围降低,达不到V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输入端R6的作用与放大倍数无关,让VIN—DC有负载,增加其稳定性
    2正端的VCC提供的是VCC/2,这个是与VIN ...

    第3点什么意思啊

网友:
    正端的VCC提供的是VCC/2,这个作用是什么-------这种直流偏置电路一般是用在单电源供电的运放电路中吧。。。。楼主用的正负双电源的话,又不想要输出直流偏压,那就可以去掉R8电阻了。

网友B:
1.输入端的R6和C7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减小直流量。
2.同相端的VCC/2与是提供一个直流偏置,因为你的电路没有负电源,如果没有直流偏量,负半轴的信号出不来。
3.电阻R10的存在会使供电电压降低,C3是一个去耦电容,通常的用法是在运放供电端需要2个去耦电容,前辈们总结的经验值通常是0.1μF和10μF并联,你这个只用了0.1μF。你的运放如果是轨对轨的,电压幅值减小不影响,依然是轨对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输入端的R6和C7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减小直流量。
2.同相端的VCC/2与是提供一个直流偏置,因为你的电路 ...

    2.同相端的VCC/2与是提供一个直流偏置,因为你的电路没有负电源,如果没有直流偏量,负半轴的信号出不来。
    --------楼主的电路图中有Vee负电源供电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同相端的VCC/2与是提供一个直流偏置,因为你的电路没有负电源,如果没有直流偏量,负半轴的信号出不来 ...

    电路中是有,VCC/2只是提供一个偏值,让整个信号在正半轴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是有,VCC/2只是提供一个偏值,让整个信号在正半轴显示

所以我觉得楼主是抄了单电源供电的电路,却用了双电源供电方案,结果出现了直流电压偏置却以为有问题(实际是正常的)。

网友:
    学习了啊,学习了啊

网友:
    没看懂  不是-Rf/R3*VIN吗 哪来的叠加 R9 R10 是限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