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怎么实现3D模型和器件的关联,有人了解吗?

楼主(2019-09-20):
EDA365-电子硬件设计交流群

pads 9.5怎么实现3D模型和器件的关联,有人了解吗?

网友A:
按“3”打开3D窗口,选择其中某个器件,选择窗口左上角的“导入原件模型”,就可以导入了。
如果模型位置方向等需要调整,则需要在“工具-PCB封装编辑器”里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3”打开3D窗口,选择其中某个器件,选择窗口左上角的“导入原件模型”,就可以导入了。
如果模型位置 ...

你这个是不是AD的命令呀,PADS9.5按3没反应的。

网友:
选中元件导入模型

网友:
PADS没这个功能

网友(2019-10-22):
VX版本才有

网友:
PADS无法显示3D模型

网友:
用封閉區線在25層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