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中孔

楼主(2019-09-21):
    请问下1.2版本的软件中,打盘中孔有啥好办法吗。现在只会用关掉drc,复制过孔到管脚中心上这种最笨的方法

网友:
    在editor control中可以设置

网友:
    在Editor Control里面的Pad Entry里面设置,不但可以设置孔上盘,还可以设置不同的扇出方式。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