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面积的板子,印丝印和不印丝印成本差多少?

楼主(2019-09-21):
相同面积的板子,印丝印和不印丝印成本差多少?

网友:
完全不印吗 不好吧 1脚标识什么的

网友:
    就只是少了一道丝网网印的工序,不需要做丝网。这个工艺很成熟了,成本应该会少一些,但是少不了很多吧。PCB的主要成本在工程费,压合钻孔材料这些。

网友:
    成本没多大差别

网友:
    没有丝印后面如果维修怎么办

网友:
    完全没丝印这个很少见这个的,一般的板都会有元件的外框丝印。省成本也不应该这样做,不然容易导致贴片不良。方向分不清容易调试不好。省成本就找便宜的板厂吧。

网友:
    这真省不了钱,后期风险还高

网友:
    没有丝印不好吧,成本也节省不了多少

网友:
    建议还是有的好

网友:
    不加丝印一般是为了保密,这点成本没必要

网友(2019-10-23):
    早期PCB简单而且量大的项目,会在这costdown,用露铜方式代替丝印,大概在几毛钱吧。现在PCB复杂了一般不会这样做的。

网友:
    印什么油,多大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