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螺丝孔的问题

楼主(2019-09-21):
    因为这个螺丝需要焊接一个铜柱,所以上司想要我给这个螺丝孔的焊盘加个钢网,谁知道怎么操作吗?软件版本为AD19;如果用allegro一下就加了,但是AD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办法,谁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AD的钢网层是Paste,即顶层的Top Paste和底层的Bottom Paste。
    假如是要在顶层刷锡膏,那么就在Top Paste层上对应位置画出焊盘即可,底层则在Bottom Paste层画。
    最好还是附加一个说明,提醒厂家。

网友:
    二楼正解,现在最后给个说明,大部分厂家会和你确认的

网友:
    二楼正解,在paste 层画个圆

网友:
    两种办法,一种就是楼上说的手动入力相应层面的内容,第二种就是直接放置制作一个VIA,在相应层面设定值也是可以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的钢网层是Paste,即顶层的Top Paste和底层的Bottom Paste。
    假如是要在顶层刷锡膏,那么就在Top Paste ...

知道是高在paste层,关键问的是 是否有allegro 编辑焊盘给焊盘增加钢网这种操作。而且嘉立创打板附加说明他们会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的钢网层是Paste,即顶层的Top Paste和底层的Bottom Paste。
    假如是要在顶层刷锡膏,那么就在Top Paste ...

肯定知道是画在paste 层,关键想问的是 是否有和allegro一样编辑焊盘给焊盘增加一个钢网这种操作,嘉立创打板他们会看说明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知道是画在paste 层,关键想问的是 是否有和allegro一样编辑焊盘给焊盘增加一个钢网这种操作,嘉立创 ...

这两个问题都难倒我了。对allegro不熟,没联系过嘉立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