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功能

楼主(2019-09-21):
    请问expedition,做pcb,有没有多人协同完成一块pcb 的功能
谢谢!

网友:
    有的,使用“Layout team server”这个模块

网友:
    Xpedition是整个EDA市场上最先推出协同设计功能的,不仅可以PCB多人同时协同,还可以原理图和约束都实时多人协同。

网友:
    expedition可以协同,也可以多人设置ces等,

网友:
    我们就用的是协同模式,比Allegro好用多了

网友:
    好像有时用SEVER 显示不可用

网友:
    要设置对了才可以,

网友:
    EE的协同非常好用,还是动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