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机有哪些方案与IC?

楼主(2019-09-22):
    各位大牢,点读机有哪些方案与IC?
    我看到有用电磁方案的产品,,但是IC是牛屎型,不知道用的哪家。

网友A:
    现在裸片(俗称牛屎芯片)主要的厂商:硕呈、九齐、华邦、新塘、佑华这几家台湾的厂家,玩具类益智类的产品,低成本都用裸片,其实裸片除了是一旦母体坏了就报废之外,和封装片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要比封装片稳定!您要是需要开发这类产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裸片(俗称牛屎芯片)主要的厂商:硕呈、九齐、华邦、新塘、佑华这几家台湾的厂家,玩具类益智类的产品 ...

    我要............

网友:
    顺芯的ES8388

网友(点评):
你就别闹了,你这个IC就两个ADC,怎么玩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