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自动保存设置

楼主(2019-09-23):
求指教mentor如何设置自动保存,就是根据工程一段时间保存一次的?

网友:
在 Editor Control 里面有一个设置自动保存的,不过这个不是你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这个只是在意外结束的时候,保存到一个WORK的文件夹了

网友:
请问保存到那个目录里了????

网友:
原理图中,Setup->Setting->Project Backup

文件保存到项目文件夹中的ProjectBackup->backup文件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