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怎样解决ORCAD17.2运行很慢的问题

楼主(2019-09-23):
拷贝,移动反应很慢有没有办法解决?  以前的版本16.6没有慢的问题,

网友:
17.2我现在的问题是,开机用了一上午后,allegro就会开始变的有点卡了,。。然后只有重启一下,这样又能正常使用几个小时,之后变卡就继续重启。。
allegro变卡的时候,我看过软件的CPU占用率和磁盘占用率,都是正常范围的,,所以百思不得其解。。目前只能通过重启电脑解决。

电脑配置如图,应该不是配置拖后腿哦。

网友:
我的也很慢

网友A:
你去环境变量看看环境变量设置有没有问题,环境变量设置有问题会导致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关了重开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2-05-30):
引用 网友A:
你去环境变量看看环境变量设置有没有问题,环境变量设置有问题会导致你说的这种情况。

你说的环境变量是指的那个?
这问题Allegro17.2很多人都有,一直没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