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丝印反标到原理图中

楼主(2019-09-23):
    mentor里面如何把PCB中的丝印位号反标到原理图里面?

网友:
    返标没有安全感,业界估计都很少用。

网友:
    1. 首先要在原理图中允许Back Annotation
2. PCB->ECO->Renumber Reference Designators  更改器件参考编号并点击确定
    3. ECO->Back Annotate
4. 查看原理图中该器件位号已经同步

    图片顺序如何调整呢 顺序反了

网友:
    没见过反标的,就是看到过重新排位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