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1AS管脚出入问题?

楼主(2019-09-23):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
我用的STC15W401AS单片机的IO口控制后面的驱动,驱动要求一上电必须是低电平
但是单片机上电会持续400ms高电平后,才会使电平

网友:
    接一个1K的下拉电阻,试试

楼主:
    加了1K下拉,但是从开机之后一直为低电平,之后在程序中置为高电平,输出还是低电平。

网友:
    你把IO口配置为推挽输出

楼主:
    非常感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