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天线设计与匹配

楼主(2019-09-23):
一直有个疑问,天线设计后都会再做天线的匹配,如果天线谐振点偏离了设计要求的频率点,可以通过匹配可以拉回来。那是不是我随便设计一个天线,性能很差,再调匹配到50欧姆就行

楼主:
假设有几个不同设计的PCB天线,都已经做好了匹配,性能会差在哪里呢,用哪个标准来衡量呢

网友A:
当然不是
一个2.45 GHz的天线
你几乎不可能透过匹配      调到433 MHz

天线结构   尺寸大小    就决定80%了
匹配只是加强S11
例如本来-3 dB       现在变-10 dB

但是不可能无中生有     帮你生一个谐振频率出来

当然     S11好   某种程度上    效率也会提升

而匹配也不是万能
以RF走线而言    如果没做好阻抗控制
怎么调都有限
所以板厂多半都要求   50 Ohm +- 10%
也就是45 Ohm ~ 55Oh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 一个2.45 GHz的天线你几乎不可能透过匹配      调到433 MHz

 天线结构   尺寸大小    就决定80 ...

首先感谢大佬的指导。如果假设我有两款天线,第一款天线性能很好,谐振点也在设计的位置,假设2.4G,回波损耗能达到-20db,带宽足够,第二款天线比第一款短了5mm,谐振点偏高到2.7G,回波损耗只有-6db。现在对两款都做好了匹配,这两款天线性能会差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佬的指导。如果假设我有两款天线,第一款天线性能很好,谐振点也在设计的位置,假设2.4G,回波 ...

至少就你给的信息看来
效率会有差
因为S11好   效率未必好
(不然你接一个50奥姆负载   S11可到-60 dB   但不会辐射)
但S11不好    效率很难好的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就你给的信息看来效率会有差因为S11好   效率未必好(不然你接一个50奥姆负载   S11可到-60 dB   但不 ...

这个例子很生动,也就是天线的效率会有不同,那发射的功率都跑哪里了

网友:
    不是每一个都能拉过来的

网友B:
先天不足、后天难补。
    补得过头了,虽然看起来驻波是好的,但辐射效率就会降低,能量会在那些不合适的匹配电路与天线中来回反射,消耗掉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天不足、后天难补。
    补得过头了,虽然看起来驻波是好的,但辐射效率就会降低,能量会在那些不合适的匹配 ...

天线没有把传递到天线馈点的能量给辐射出去,这部分能量被天线本身损耗了,虽然看起来匹配很完美,回波损耗等参数也很好看,但是大部分能量没有被辐射出去,现在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小范围可以,大范围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