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复位电路中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9-09-23):
看看复位电路中电容有什么作用?

【导读】复位电路是一种用来使电路恢复到起始状态的电路设备,它的操作原理与计算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启动原理和手段有所不同。复位电路,就是利用它把电路恢复到起始状态。就像计算器的清零按钮的作用一样,以便回到原始状态,重新进行计算。

       复位电路是一种用来使电路恢复到起始状态的电路设备,它的操作原理与计算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启动原理和手段有所不同。复位电路,就是利用它把电路恢复到起始状态。就像计算器的清零按钮的作用一样,以便回到原始状态,重新进行计算。

和计算器清零按钮有所不同的是,复位电路启动的手段有所不同。一是在给电路通电时马上进行复位操作;二是在必要时可以由手动操作;三是根据程序或者电路运行的需要自动地进行。复位电路都是比较简单的大都是只有电阻和电容组合就可以办到了,再复杂点就有三极管等配合程序来进行了。

复位电路中电容的作用:

电阻的作用不是限制电流的大小,而是控制复位时间。电容充电时间与RC的值成正比。复位电路中的电容只是在上电那一会儿起作用,充电瞬间电容有电流流过,所以RST端得到高电平,充电结束后没有电流了,则RST端变为低电平。晶振电路在单片机内部有相应的电路,电路里一定会有电源的。让复位端电平与电源电平变化不同步让复位端电平的上升落后于电源电平的上升,在一小段时间内造成这样的局面:

1、电源达到正常工作电源;

2、复位电平低于低电平阈值(被当作逻辑0);

这种状态就是复位状态。仅用一个电阻是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两条的。复位,就是提供一个芯片要求的复位条件,一般是N个机器周期的固定电平。低电平复位就是芯片可正常工作后保持N个以上周期的低然后变高即可。高电平复位就是芯片可正常工作侯保持N个周期以上的高然后变低即可。

另一种解释:

上电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RST引脚电压端为VR为VCC,随着对电容的充电,RST引脚的电压呈指数规律下降,到t1时刻,VR降为3.6V,随着对电容充电的进行,VR最后将接近0V。为了确保单片机复位,t1必须大于两个机器周期的时间,机器周期取决于单片机系统采用的晶振频率,R不能取得太小,典型值8.2kΩ;t1与RC电路的时间常数有关,由晶振频率和R可以算出C的取值。

假设高电平复位有效,一充一放周期是1.386*RC,舍去充放过程中较低的电平,一般的单片机复位脉冲宽度取值:(0.7~1)RC反正都是大概的,电平保持时间越长越好,电容大点好。单位是:(R)*(C)=(欧姆)*(法拉)=秒

例如:R=470K,C=0.15UF则延时时间是(470*1000)*(0.15/1000000)=0.070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