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里面走线问题

楼主(2019-09-23):
VX版本的有没有办法让线不要走到铜皮的区域里面去?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可以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可以设置的。

    大神,怎么设置呢?

网友B:
    在铜皮的属性栏里,Obstruct type中选择Tra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铜皮的属性栏里,Obstruct type中选择Trace

    谢谢老吴,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