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控不同器件pad-pad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9-09-23):
请问你如何管控不同器件pad-pad距离的问题,在规则设置了SMD-SMD距离后,同器件的pin也报drc了,这样很干扰视线

网友A:
    通过设置package to package来管控不同器件的pad-pad距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设置package to package来管控不同器件的pad-pad距离吧

试过了,实现不了

网友:
    有办法吗?过来学习下

网友:
    不同器件的间距首先可以用封装里的DFA_BOUND层,在DFA约束管理器中设置。如果封装没做这么仔细,当然可以用ACM约束管理器中的间距规则来约束PIN-PIN,如果造成同一器件报PIN-PIN DRC,可以用EDIT-PROPERTIES-(FIND面板中选中symbol)-NODRC_SYM_SAME_PIN,这样同一器件报DRC的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
    给symbol添加Nodrc_Sym_Same_Pin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