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磁兼容检查表,还有没补充的啊

楼主(2019-09-23):
检查要素                检查结果        备注
    选材与层叠设置        PCB层叠设计是否满足阻抗控制要求
        PCB设计的材料是否满足信号速率及应用场合的要求
        层叠是否方便生产及做到叠层结构对称
与电源、地平面相关事项        电源平面相对相邻地平面内缩(建议内缩20H)
        关键布线层是否与地平面相邻,优选两地平面之间
            电源、地平面分割是否合理
            布线层在相邻平面层的投影在完整的同一分割平面区域内
            主电源平面做到与对应地平面相邻及间距尽量小
        元件面的相邻平面是否为地平面
            尽量避免密集过孔、反焊盘等导致的参考平面缝隙长度过长
    电容相关检查        电流变化较大的区域放合适的电容,如电流较大的BGA下方需放电容
        高速信号PCB电容的设计是否合理(可以通过PI仿真确认电容的容值、数量及位置)
            滤波电容的电源、地做到电感最小
            在单、双面PCB中,滤波电容的走线先经滤波电容滤波,再到器件电源引脚
            在单、双面PCB中,如果电源线及其回路线相距很长,可在两线间增加高频滤波电容
布局检查        PCB整体布局参照原理功能框图,按信号流向布局
            敏感性器件要远离PCB板边摆放
            电源模块、滤波器、电源防护器件靠近电源的入口放置,保证电源的输入线最短,电源的输入走线互不交叉
            接口处用信号的滤波、防护、隔离等器件靠近接口处的连接器放置,放置原则是先防护、后滤波
        对EMI敏感器件及PLL电路需要隔离或远离辐射源放置
            时钟电路拓扑可以通过仿真确认
            晶体、晶振、继电器、开关电源等强辐射器件或敏感器件与PCB拉手条、连接器的边缘距离足够,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高速电路与低速电路是否分开布局
            多种模块电路在同一PCB上放置时,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高速电路与低速电路是否分开布局
        高速电路靠近相应的板边连接器放置时,做到速率高的走线尽量短,可按高、中、低速电路距板边连接器是否由近及远依次排布
            接口滤波器件(如磁珠、接口变压器、模/数、数/模等器件)的输入、输出不跨分割区

楼主:
    布线检查
    走线短,间距宽,过孔少,无环路,回路面积小,无悬挂线

    无直角,对关键信号线优先采用圆弧倒角

    相邻层信号走线互相垂直或相邻层的关键信号尽量平行布线

    走线线宽无跳变或设计做到尽量满足阻抗一致

    电源及与对应地构成的回路面积小

    共用一个电源、地过孔的引脚数目尽量少

    屏蔽地线接地过孔间距与波长相关

    电流大于等于1A的电源所用的表贴保险丝、磁珠、电感、钽电容的焊表是否不少于两个过孔接到相应电源平面

    差分信号线对是否同层、等长、并行走线,保持阻抗一致

    时钟等关键信号线是否布内层(优先考虑优选布线层),并加屏蔽地线或与其他布线间距满足3W原则

    时钟等关键信号线的过孔数目尽量少

    关键信号走线避免过分割区(包括过孔、焊盘导致的参考平面缝隙)

    电源滤波器输入线下避免出现其他信号布线

    对于金属外壳接地的元件,是否在其投影区的PCB顶层上铺接地铜箔,并在相应区域开阻焊窗

    数、模电路之间,高、低频电路之间,高、低速电路之间布线互不交叉、跨越

    单、双面PCB检查项
    如没有足够的空间设计成整块铜,则需要设计成网格状

    关键信号线是否有回流地线,且回路面积小

    去耦电容、屏蔽地线是否接本器件的地电源,地之间的回路面积是否尽可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