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D 测试中信号打静电是按什么量级 什么判断标准?

楼主(2019-09-23):
请问ESD 测试中信号打静电是按什么量级 什么判断标准?
产品属于模块产品,带插针。产品做认证时候测试怎么判断?

非常感谢!

网友:
    视模块安装位置所定等级  一般产品ESD用判据B来判定。

网友:
    一般产品静电放电认证测试时时按照接触放电4KV,空气放电8KV,如果客户没有硬性要求,能够过B级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