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起来一个问题,电脑未接地,会导致电脑电磁辐射增加吗?

楼主(2019-09-23):
想请教一个问题,因为电源插座的问题,使用的电脑一直未接地,是否会使Y电容无法将电脑电子元件产生的电磁辐射通过地线导出去?这样一来我在使用电脑时是否比电脑接地良好时受到电磁辐射多?已经使用了近三年了,最近在资料中才查到电脑未接地的严重性。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严格来说,辐射肯定是比不接地要多的;在咱们一般的电路板上面,信号与电源接地,滤波电容、去耦电容等的存在,加之各信号线之间的距离与走线方式,一方面保证了信号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会考虑不使之形成大的地回路面积,减少传导和辐射骚扰;对于电脑来说,显示器的辐射要大一些,但是主要是显示器后面的辐射大,好几年用下来了,也不用太过担心这个问题,但是ESD性能应该会不好,怕有高的静电之类的将电脑主板烧坏。

网友:
    毕竟频率低,电磁辐射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是一个农作物辐射诱种研究员写的,是他自身实践经验写的,大体上就是电磁频率越高越厉害,工作环境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

我 只 是 个 人 觉 得 ,无线路由器辐射比电脑厉害的多的多。

网友:
    若未接地,改变了原接地设计的电磁环路,辐射一般会比接地强。

网友:
    是的!辐射会大,抗静电能力差,关键是不接地也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不接地电脑抗静电能力差,辐射的话说实话,电脑辐射还没有手机辐射大,特别是手机在低电量的时候辐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