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调试PA的时候,将管子的S11 和 S22匹配的很好,但是S21却很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9-23):
帮朋友问,
最近在调试PA的时候,将管子的S11 和 S22匹配的很好,但是S21却很差,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佬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S11、S22是端口的回波损耗,如果匹配电路的损耗大,S11\S22只是看起来比较好,而调试PA主要是为了满足输出功率、增益、线性度和效率等指标,因此你检查一下匹配电路的损耗

网友:
    多大功率?老调重弹,大功率PA的调试需要用load-pull方法,基于小信号模型的网络分析仪不够用。

网友:
    s21就要看你调试这条线路上每个元器件还有板子走线的损耗了。

网友:
    你这是典型的焊接问题,匹配或者器件没焊好。

网友:
    S21有多差?方便把板子上的架构发一下看看~

网友:
    可以调试PA 双工器  到测试座之间的阻抗匹配,一般S21损耗越小越好。

网友:
    损耗很大吧。

网友:
    你要计算一下整个链路上器件本身的插损是多大,然后看看是你现在差值有多大,这样才能判断是否正常,另外S11,S22是否都在50ohm位置?

网友:
    先看一下评估阶段整条链路的插损有多大?然后尝试调试一下S11的收敛到最小(双工之后),看S11收敛最小时S22是否都在最佳匹配位置。调试之前注意看一下loadpull,看一下最大功率\ACLR\电流的最佳位置分别在哪里,不一定50Ohm是最佳位置。另外你之前的项目有没有用过相同的PA,看一下之前项目的匹配电路,做一个参考和对比。

网友:
    功放的调试目标是追求最大功率输出和最高效率。 追求的不是增益。
而且,一般功率管和功放不提供S参数文件的,

网友:
    敬请期待,EDA365在10月份会出视频文件,讲解功放如何调试。

网友(2019-11-04):
楼主,怎么进你的微信群啊,能不能发下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