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基带信号经过数字预失真模块后,平均功率和峰值功率是如何变化的 ?非常...

楼主(2019-09-23):
请教大神,基带信号经过数字预失真模块后,平均功率和峰值功率是如何变化的 ?非常感谢!

网友:
    看不到实物无法判断,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还是要亲自试验之后才能知道。

网友:
    平均功率和峰值功率都会变大,峰值功率变化更多一些,因为预失真就是把幅度比较大的信号拉得更大来抵抗PA的大信号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