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哥知道这两个电压比较器串在一起啥意思吗?

楼主(2019-09-23):
有大哥知道这两个电压比较器串在一起啥意思吗?

网友:
    窗口比较器,这样的图很难读

网友:
    电路入图所示,窗口参考电压u1>u2。
    只有当输入电压ui大于u2和小于u1时,A1和A2都输出高电平,所以uo输出高电平。
    ui大于u1时自然也大于u2(因为u1>u2),此时A1虽然输出高电平,但是阿A2输出低电平,输出电压uo经A2输出端的二极管箝位,输出为低电平。
    如果ui小于u2时自然也小于u1,此时A1虽然输出高电平,但是A2输出低电平,输出电压uo经A2输出端的二极管箝位,输出为低电平。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