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金属壳里的通信器发出的信号回不会完全被屏蔽掉?

楼主(2019-09-23):
想做一个无线收发器,使用时是在一个密闭的金属壳体内,金属壳大概1CM厚,埋在地下。用另一个收发器与它通信(地上,无金属壳),请问各位高手这样能不能实现啊?那个在金属壳里的通信器发出的信号回不会完全被屏蔽掉?还是有一点信号能穿透金属壳,传到地上呢?发射功率可以尽量加大。
是采用低频(433MHZ)效果好还是高频(800MHZ)效果好?
非常感谢!

网友:
够呛吧,地上的收发器和地下的距离多远啊,埋在地下多少米的位置啊,这些都需要考虑啊。

网友:
看看书上趋肤深度的公式就会明白了。一般来说低频的穿透性能好,但是,看看你的工作频率,要是真的搞个这样厚的壳子来屏蔽,很可能一点信号都传不出来了。
一个建议:直接在壳子上面开槽、做缝隙天线,单缝的宽度不要超过0.2个工作波长,可以获得很好的全向辐射特性。至于方向怎样开,要根据你的极化方式了,水平缝隙是垂直线极化,垂直缝隙是水平线极化。

网友:
再建议两点:
1 最好还是根据你的机器所埋地方的地质环境(例如干燥还是湿润、不同条件下电导率大约在多少数量级),先估计一下信号的衰减情况,再选择收发频率和功率,可能更加合理。否则频率、功率选择都可能会有问题,过大的功率成本吃不消,过小又不能用。
2 当然还不能忘记了采用防腐蚀措施,接头和外壳之间的材料接触电位差要尽可能低,否则一旦受潮很容易就发生电化腐蚀,损坏壳子、板子或者连线。

网友:
1. slot肯定是穿透表面的. 不穿透就不能辐射.
    2. 可以设计一个天线是中间radiator, 周围ground的那种 (planar) 然后将其做在壳的顶部, RF output直接接到radiator上, 这样辐射应该很不错。

网友:
    缝隙天线就是让你的金属壳子变成天线啊!或者跟楼上说的那样,干脆把你的壳子顶部做成印刷板,印刷板的屏蔽导体朝外、开槽就成缝隙天线了。

网友:
    可以想办法拉一根天线出来了,这样你所遇到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网友:
    宽度不能超过0.2波长,意味着是窄缝而已,不是谐振长度。如果是800M,半波长长度约150-160左右,机器壳子有200,可以试试否?偏心馈电带宽还可以宽一些。

网友:
    是做电子狗的发射器吧?

网友:
    几个毫米的窄缝就可以了,当然宽一点可以有较好的匹配。

网友:
    低频的穿透衰减值小于高频。 从这个角度看,选用433M更好。
除了工作频率外,电池,和低功耗工作机制更重要。这方面,NB_IOT考虑的比价好,而NB_IOT有指定的工作频率。其中就有800M的工作频段。

而,塑料的抗腐蚀性是高于金属的,可以考虑外接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