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ADS如何优化群延时?非常感谢!

楼主(2019-09-23):
S参数仿真可以看到,但是我想优化这个指标,用优化(optim)的话Goal里面的expr(表达式)应该填什么呢?我尝试过delay(s21)、delay(s(2,1))等都报错。是不是要用其它方法呢?
另外就是理论上群延时如何去优化呢?Q值可不能无限制的减少啊?除了Q值外跟滤波器阶数有什么关系吗?
还有就是软件解出的多个拓扑结构应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
哦,设置GOAL 让软件自己跑。不过不知道仿真这个的作用是什么,也不知道哪些能改变时延,只能坐等高人解释了。

网友:
    时延没仿过,也没测过。以前想测过,不过变频的群时延测试需要特殊的仪器就放弃了。

网友:
    可以用MeasEqn定义下群时延然后再优化 GroupDelay=-(1/360)*diff(unwrap(phase(S(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