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为什么AC-DC电源的功率因数会随着输入电压的升高而降低?随着负载的加重而...

楼主(2019-09-23):
有谁知道为什么AC-DC电源的功率因数会随着输入电压的升高而降低?随着负载的加重而升高?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适用boost PFC,而不适用 buck PFC。

网友:
    很简单,想想PFC电路输入电容加大会怎样,电压升高和加大电容是一回事,所有带PFC的都一样适用不管是什么PFC,最常见的就是带PFC的单级Flyback。

网友:
    带有源功率因数校正的也是输入电压升高功率因数降低吗?这个没测过。

网友:
    这个我们每天在测的,比较一下两组数据便知,我们都是机器自动测试的。随负载的减小功率因素逐步下降,另外注意比较两组数据的输入电压,一个为90Vac,一个是230Vac,相同的负载时230Vac的功率因素小于90V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