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飞掉

楼主(2019-09-23):
请问:
原理图修改,哪些情况下会造成layout零件飞掉
谢谢

网友A:
更改了位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改了位号

谢谢。

网友B:
PCB 执行foward annotation时,勾选如下选项,即使原理图器件位号有变化,也不会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 执行foward annotation时,勾选如下选项,即使原理图器件位号有变化,也不会飞掉。

谢谢啊,我试试看

网友:
还有什么情况会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