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压敏电阻如何来进行选择?

楼主(2019-09-23):
有一款开关电源,其最大输入电压可达到305VAC,输入功率为5W,请问压敏电阻如何来进行选择?选用10D471K是否可行?
请各位大神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不可以,耐压太低,容易漏电。305V的峰值为430V左右,压敏471的范围是+/-20%,还有留一定的余量。自己可以按10%算得出来,一般压敏误差10%。

网友:
最大输入电压可达到305VAC应该是美国的277VAC标称电压,压敏电阻选择很简单,2.2 X VAC,在你这个例子中为2.2X277= 609V 选择一款最接近这个电压的压敏即可。10D561或10D621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