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时钟jitter分析

楼主(2019-09-23):
时钟jitter分析,有通过period-period分析方法,有通过TIA分析的,还有通过phase noise分析,jitter分析的不同方法,分别都对应于那些应用,有谁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
1、分析出周期性的问题,属于时域验证性分析,包含在TIA分析中
2、分离出PLL时域上各种抖动类型的概率分布,属于验证性分析
3、频域法分析出上边带和下边带抑制比,有助于快速定位噪声源频段,并明确抑制比目标,属于问题定位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