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铺铜十字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9-09-23):
    例如我铺铜,需要把通孔pin和0402的封装十字连接,其它实连接,问下有比较好的方法吗?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
    Design-Rules-Plane-polygon connect style 点击new,在规则里面新建一条铺铜规则
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中点Query Builder,把需要十字连接的封装选中,逻辑关系选OR
然后把新建规则的铺铜方式宣称十字连接,原来的铺铜方式选成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如图,与楼上的意思应该是一样的,需要两个规则:
第一个:这个优先级必须是最低的,即在下面。

    第二个:封装名一定是你图中的封装名,我这里恰好是“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