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P 焊接不良問題請益

楼主(2019-09-23):
若有前輩能提供經驗,不勝感激!

  • 銲盤 OSP 表面處理。
  • 銲接不良全發生在 BGA 下方靠近中間的球點。
  • BGA Pitch = 0.35mm,BGA Pad 直徑 0.2mm。
  • 不良的球點不是 Vcc 或 GND,是 Via on Pad,走線穿到 PCB 背面。
  • 人工補錫,銲盤還是不吃錫。
  • 照片如下!

网友A:
这个现象应该是焊盘表面被污染或被氧化,导致不能上锡,主要确认几点:
1、PCB来料的OSP表面处理是否有异常,来料有没可能镀层不均导致可焊性不良现象;
2、PCB存储是否正常——存储温度、环境等
3、BGA是否处于二次回流面,即经过了2次SMT,二次回流也可能会导致OSP膜劣化,PCB可焊性变差,部分焊盘润湿不良。
处理建议:
对于这个缺陷板,可能无法修复了。但库存的PCB可以从上述几个方面再去确认下;
同时,对于已经焊完的单板,要重点检查下焊接质量,避免缺陷遗漏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应该是焊盘表面被污染或被氧化,导致不能上锡,主要确认几点:
1、PCB来料的OSP表面处理是否有异 ...

屬下感謝版主親自答覆,採購一反映給板廠,對方就嚇到認錯了。

大體上跟版主的推測相同,他們說不是 OSP 保護不周全,造成銅皮氧化;就是銲盤上有髒污。

网友:
这种也和焊盘的过孔做塞孔污染焊盘有关;具体的要工厂的报告,自己在验证;有时候工厂会承认问题,但会将大问题说成小问题;

网友B:
    我第一次见这么小间距的BGA,这么小的焊盘,还在焊盘上打孔,还能用OSP表面处理的,你们是不是疯了

网友C:
    一般来说,OSP耐不住回流焊第二次,有如下几个原因:
    1.OSP药水问题,如果使用四国化成,enth one,等主流的药水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2.OSP膜厚偏薄,每次过回流焊,都会降低OSP的膜厚,当膜厚不足以抗住回流焊的热冲击时,会造成pad氧化的问题
    3.PCB板漏气,导致吸湿,一般OSP到真空包装holding time要管控在24小时,真空包装后保质期6个月,超过均有风险
4.回流焊有氮气回流焊会降低此类风险
    从图片上来看,pad氧化,膜厚偏薄的可能性跟PCB板漏气的可能性比较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次见这么小间距的BGA,这么小的焊盘,还在焊盘上打孔,还能用OSP表面处理的,你们是不是疯了

    有沒有瘋了我是不知道,我只是那個被派去協助分析的倒楣鬼,而且小弟專精的是電路、不是製程。

還好板廠願意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应该是焊盘表面被污染或被氧化,导致不能上锡,主要确认几点:
    1、PCB来料的OSP表面处理是否有异 ...

    小弟再請教版主一件事︰
    第二張圖 SMT 部門標示 Pad 不吃錫,可是細看銲盤是凸出來的。那不就是錫嗎?只不過不曉得為什麼氧化成那副德性,全黑了!

    我只是想問,那些是錫是不?(也許是夾帶髒污的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OSP耐不住回流焊第二次,有如下几个原因:
1.OSP药水问题,如果使用四国化成,enth one,等主流 ...

    板子是單面 SMT,沒有二次回銲的問題。(如果 SMT 部門沒說謊的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是單面 SMT,沒有二次回銲的問題。(如果 SMT 部門沒說謊的話)

    仔细看了看,黑色的是锡膏吗

    我後來想了一下,也有可能是未被汽化的 OSP 或其它髒污。^_^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看,黑色的是锡膏吗

锡膏本身是助焊剂跟锡球1:1混合的,里面的助焊剂起到溶解OSP膜跟焊接时除锡球跟pad氧化的作用,会不会是锡膏开封太久,锡膏里的锡球深度氧化了

网友:
      板子一次回流,一个封装上只有不良焊盘上没有吃锡,这就排除锡膏问题;是不是不同板子都是相同焊盘出现问题?若是,这就排除环境因数,不然出问题的焊盘应该是整版随机出现;
       PCB厂家生产问题包括:OSP膜薄(照理不应该,板子其他部分都是OK的,要薄都是整体薄),钻孔过程污染,绿油污染;总的说都是它的问题;
      黑PAD用烙铁加锡焊接看能不能上锡,再用刀片刮开黑PAD上锡看能不能上锡,前面能上锡就是氧化物;后面才能上锡你就要考虑整批板子是否要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锡膏本身是助焊剂跟锡球1:1混合的,里面的助焊剂起到溶解OSP膜跟焊接时除锡球跟pad氧化的作用,会不会是 ...

    錫膏的問題可能性不大,因為除了那幾個 Via on Pad,外圍的銲點看起來是沒問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应该是焊盘表面被污染或被氧化,导致不能上锡,主要确认几点:
    1、PCB来料的OSP表面处理是否有异 ...

    补充:
    对于未使用的OSP可以返回PCB 板厂处理一下就好。

网友(2019-11-08):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次见这么小间距的BGA,这么小的焊盘,还在焊盘上打孔,还能用OSP表面处理的,你们是不是疯了

手机手表板不都是这样吗,BGA外加那些单双工器都是OSP处理,其余沉金????

网友(2021-10-19):
我是遇到測點在via上的, 無法形成完整的錫, 造成針頂不到的問題. 不是百分百也沒有規律性, 有的完全都OK的板子, 也有一兩個點NG的, 也有十多個點NG的.
左邊那顆是有完整的錫覆蓋, 右邊這顆NG只有一圈環型的錫, 沒有完全覆蓋.

网友(2022-09-21):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应该是焊盘表面被污染或被氧化,导致不能上锡,主要确认几点:
    1、PCB来料的OSP表面处理是否有异常,来料有没可能镀层不均导致可焊性不良现象;
    2、PCB存储是否正常——存储温度、环境等
3、BGA是否处于二次回流面,即经过了2次SMT,二次回流也可能会导致OSP膜劣化,PCB可焊性变差,部分焊盘润湿不良。
    处理建议:
    对于这个缺陷板,可能无法修复了。但库存的PCB可以从上述几个方面再去确认下;
同时,对于已经焊完的单板,要重点检查下焊接质量,避免缺陷遗漏
以上仅供参考

这种没吃锡的焊盘可以用刀,滑开氧化层上锡的吧,或者把焊盘挖出来把绿油挖掉一点,补线补焊盘(用细铜线绕几圈上锡)再补上绿油,pcb烤半小时一样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