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导入allegro BRD文件问题

楼主(2019-09-24):
导入后发现PCB文件是空白,中间也没报错,大家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封装库没安装好,可以在导入的时候把1 2 5勾选一下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网友:
有可能是工作区域设置太大了,超出了AD里的工作区域了!试试在allegro里面将工作区域设置小点,然后再去导入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