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实用的Xshell的使用和常用命令

楼主(2019-09-24):
Xshell的使用以及常用命令

工具/原料

  • Xshell

方法/步骤

打开软件,点击新建,在主机哪里写入要访问的ip地址,名称随意

点击文件之后,再点击打开:

就可以看到刚才新建的会话了:

点击连接,就会显示下面的画面,输入用户名,密码,就可以成功连接。

常用的命令:

suse linux 常用命令

(1) 命令ls——列出文件
    ls  显示当前目录文件
    ls -la 给出当前目录下所有文件的一个长列表,包括以句点开头的“隐藏”文件
    ls a* 列出当前目录下以字母a开头的所有文件
    ls -l *.doc 给出当前目录下以.doc结尾的所有文件
(2)命令cp——复制文件
    cp afile afile.bak 把文件复制为新文件afile.bak
    cp afile /home/bible/ 把文件afile从当前目录复制到/home/bible/目录下
    cp * /tmp 把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未隐藏文件复制到/tmp/目录下
    cp -a docs docs.bak 递归性地把当前目录下的docs目录复制为新目录docs.bak,保持文件属性,并复制所有的文件,包括以句点开头的隐藏文件。为了方便起见,-a选项包含-R选项
    cp -i 在覆盖前询问用户
    cp -v 告诉用户正在做什么
    cp -r
(3)命令mv——移动和重命名文件 mv aflie bfile 将afile重命名为bfile
    mv afile /tmp 把当前目录下的afile移动到/tmp/目录下
(4)命令rm——删除文件和目录 rm afile 删除文件afile
    rm * 删除当前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未隐藏文件)。rm命令不删除目录,除非也指定了-r(递归)参数。
    rm -RF domed 删除domed目录以及它所包含的所有内容
    rm -i a* 删除当前目录下所有以字母a开头的文件,并且在每次删除时,提示用户进行确认
(5)命令cd——更改目录
    cd  切换到主目录
    cd ~ 切换到主目录
    cd /tmp 切换到目录/tmp
    cd dir 切换到当前目录下的dir目录
    cd / 切换到根目录
    cd .. 切换到到上一级目录
    cd ../.. 切换到上二级目录
    cd ~ 切换到用户目录,比如是root用户,则切换到/root下
(6)命令mkdir——建立目录
    mkdir phots 在当前目录中建立名为photos的目录
    mkdir -p this/that/theother 在当前目录下建立指定的嵌套子目录
(7)命令mkdir——删除目录
    mkdir 将删除空目录

网友:
超级实用的Xshell的使用和常用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