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大量取代符号

楼主(2019-09-24):
    想请问一下orcad有没有一种功能能够大量修改符号或是文字?类似Word的 CTRL+H

因为我想把Value的特殊符号改成别的,例如*改成@

网友:
    可以將 Property 裡面想修改的所有欄位 COPY 到 EXCEL ,在EXCEL 批量替換,之後再從 EXCEL COPY 到 OrCAD 欄位裡面

网友:
    也有相同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