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这个光耦电路可以控制电机吗

楼主(2019-09-24):
请问下面这个光耦电路可以控制电机吗

网友:
地都没有接,怎们控制啊

网友:
    都是错的脚位你都没有搞懂

    参考下面这个图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那个J1M1都是电机负载吗

网友:
    J1是电源输入上正下负

网友:
    用P管来控制一些微型电机是不是 会好很多